求教科曼奇电直调试

楼主(2008-03-24):
新手求教
刚入手科曼奇电直,以前从未玩过飞行类模型。
视角:从机尾部向机头看。
科曼奇在起飞离地前机身总是向左侧慢飞。
科曼奇有点顺时针慢旋,旋转的速度比较慢。
调试飞机时,应让机身离地多高,调试数据才准确。(即,前跑,后跑,顺旋,左侧飞)
我目前进行调试时,飞机离地2到5厘米高(飞高了担心炸掉),目前已经损失AB大桨一套,起落架一套。
请大家教教我,如何在正确的高度,正确的调试飞机,谢谢!

网友A:
我目前也在调试,我也是之前没有接触过,不过还没损失什么,就是后面的一个轮子掉了,我不准备用他的壳子了,准备裸飞了,我的飞机在起飞一刹那会无方向性的乱飞,头疼

网友B:
离地怎么也得半米以上才可以减轻地面效应吧?? 首先把十字盘调整到和轴垂直。然后起飞,根据飞机不同状态再进行微调. 有关自旋,先通过控的微调解决。实在不行.动下4合一的PROMOTION.具体怎么调整,搜一下帖子。
楼上的兄弟,你的飞机什么乱飞的症状?? 似乎不会出现乱飞的情况吧.除非4合一出问题了。一般飞机顶大了是某个方向漂移或者自旋.

楼主:
刚拍了六套AB桨及脚架,还没到货。
目前使用的桨片,已是粘了又粘。
脚架使用了圆珠笔芯。
轻伤不下火线,继续练习。

网友B:
你看看我改造的帖子,会有收获哈哈。

网友A:
我想V5 裸飞

网友B:
裸飞效果不好。配重不对的。你得自己加个尾巴平衡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