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M730加HS-56HB动飞机尾巴不实时修正??

楼主(2008-03-24):
GM730加HS-56HB动飞机尾巴不实时修正是什么原因?才买回来试的时候动陀螺,尾舵机就在正常的修正,现在安装到飞机上就不修正了,但是打方向还是要动的,飞机是450SE

网友:
检查看看是否是用锁尾模式来锁尾的?

网友:
GM730就是这毛病

网友:
错了!!!舵机力量不够!换个辉盛吧!

楼主:
已经可以了,是没打感度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可以了,是没打感度的问题,谢谢大家

你悬停中左右打方向有没有尾把一抽的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悬停中左右打方向有没有尾把一抽的现象?

我用GM730+D591微数舵机,悬停时左右打方向,尾巴没出现抽的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能把你感度和EPA设置,报一下吗?最好能让我看看你尾舵机安装图。谢了

网友:
730不错,比401差不了多少,只是没有401表现的细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