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刷电机碳刷用完了是什么表现????

楼主(2008-03-24):
电机
会转吗?????????/

网友A:
用完了里面还有弹簧接触得到的话还会转,对你的电机不利,还是赶紧换上新的为妙

网友B:
呵呵 好象有的也会转 只是 换向器 基本就要被磨坏了

网友C:
转不了多久的,会连整流子一起死翘翘的。

楼主:
有碳刷架的,就是不用拆尾盖换碳刷的那种,会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