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象个坦克样--M41A3改装记实

楼主(2008-03-24):
年初买了辆HL产的M41A3,花了600多RMB.(金属波箱,履带).玩了几天,觉得动力不够,换了11.1v锂电,跑了一阵,遇到障碍物(球鞋)电路板烧了,动态模型变成了静态摆设.某日进入本板游弋,发现各位LZ也有同样经历.感谢LZJanky120启发及指教.决定对M41A3进行改装.重点放在动力系统工程.改用两只370无刷电机\40A双向电调(耗资800余RMB).接收用飞电直的6通接收机.1通控炮塔左右旋转.2通控炮塔上下与发炮;3通控前后进;4通控左右转弯;5通控声光系统.整项改装总耗资约1500RMB.经试车,动力大增,(仅用7.4v电),有种铁甲滚滚,所向披靡的味道!
              外观及内部情形

成功地上传了3 个文件,将其直接拷贝到论坛里即可!

网友:
LZ来点视频看看啊

网友:
LZ客气了,您的无刷是什么型号的?电调应该是星穹得吧,40A有点浪费了,价格太贵了阿!25A够了。

网友:
HL就是这样,改造成本远远大于车体本身,呵呵。不过改造还是很有乐趣。

网友A:
改成这样的话,控制方式是不是也变了,两根操作杆往前,是前进,一根前一根后,是信地回旋。
是这样吗????能改成和原来控制方式一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样的话,控制方式是不是也变了,两根操作杆往前,是前进,一根前一根后,是信地回旋。
是这样吗????能改成和原来控制方式一样吗????

这要看有没有混控处理。

网友:
我是新手,看了LZ的帖,想问个问题:HL的坦克可以用其他规格的电池吗?除了7.2V外,想换多大电压就能多大吗?我看到LZ是用了11.1V的,对坦克没影响吗?

我最近想换用更大容量更耐用的电池,如下,没问题吧?
电压:7.2V
容量:4200MAH,
尺寸:134.38*46.27*22.64MM
电池种类:NI-MH
重量:0.46KG(带14号硅胶线)

如果也换成比7.2V大的电压也行吗?还是对坦克本身还需要改装才能用?

楼主:
我改装用的是OK牌的无刷电机,KV值2900,电压范围6-12V,今天试了11.1V/2500MAH锂电,超猛。半小时后电机仅微温。原车的早烧了。
   有时间到野外山地“实战演练”,再拍段视屏呈献给各位。

网友:
KV 2900,我那时用KV2100,7.4V就有很多人说跑得太快了不真实,不知道你的上了11.1V以后会什么样?期待视频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有没有混控处理。

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混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什么方法可以达到混控

多年改hl的经验,实现混控基本就三个方法:
1.v尾混控器(60,70元),效果不好。
2.高级的遥控器,带2个以上混控功能,可以实现(成本很高1500以上)。
3.自己做电路实现。(这样控用普通的4通就行了,不要求控有混控功能)

这三种我都自己试验过,除第一种外,都行。

网友:
TIGER,您说的v尾混控器效果不好是具体怎么说,我用了30元的V,电子我不懂,目前跑跑还是没发现大问题,您是不是指倒车的时候方向打得和实际相反的意思呢!望指教!

网友:
2.高级的遥控器,带2个以上混控功能,可以实现(成本很高1500以上)。
一定要1500以上的遥控器才能实现坦克的混控?
v尾混控器效果不好,体现在哪里?
求教中.....

网友:
多来点图,看得才过瘾!

详细介绍一个制作过程,让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
能用天地飞 WFLY FT06-A 六通道遥控器?

(1) 天地飞 WFLY FT06-A 六通道遥控器
:天地飞6通道遥控器
型号:FT06-A (35MHz)
信号:PPM (兼容Futaba设备)
(2) 是okB20内转子无刷电机 ?
(3)“神剑”(SWORD)系列无刷马达电子调速器-ESC-25A-S1.1, 可用吗?
1.1 输出能力:持续电流25A,短时电流35A(不少于10秒);1.2 电源输入:5.6V——16.8V(2-4节锂电池组或5—12节镍氢/镍镉电池组);1.3 BEC输出:2A;1.4 最高转速:2极马达210000转/分钟,6极马达70000转/分钟,12极马达35000转/分钟;1.5 尺寸:24mm*45mm*11m

你是怎样接线的,能画个线路图吗?

网友:
我也有一台M41,对动力不满意,就是因为无法实现原来的控制方式,所以下不了决心改.    看来想改的人不少.

网友:
请教一下!遥控器混控着么设置呢??

网友C(2008-06-30):
其实我觉得不混控听好的, 两根杆操作比较直观.

网友D:
请问lz你的声光系统怎么控制?不解求教!

网友E:
真是舍得花钱、不过很值得、毕竟玩起来比前期的舒多了、

网友F:
我也刚收了辆,改天发上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