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问题,先谢了!!!!!!!!!

楼主(2008-03-24):
450刚会悬停,想问问油直,30和50机如果只玩航线不考虑特技那个更好养,涉及飞机价格,配件价格,日后消耗品价格,应该养30机还是50机?无论进来看帖子的朋友是否回答都谢谢捧场:loveliness:

网友:
不懂直机,帮顶。

网友:
!!!! 要是配件 30 肯定比 50 少啊 不过 50机跟30 不是一个档次的

网友:
30和50机如果只玩航线不考虑特技建议上30,收个2手的先玩玩,

网友:
还是上50的吧!好飞,稳定.

网友:
雷虎30和50没有什么区别    就是大桨有区别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也不考虑以后飞行动作的话,建议LZ就上30的吧,各方面都比50的省,plus2或雷虎30V2也还不错。不过直接上50的话就省得以后飞行要求高了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求不高,也不考虑以后飞行动作的话,建议LZ就上30的吧,各方面都比50的省,plus2或雷虎30V2也还不错。不过直接上50的话就省得以后飞行要求高了后悔。

赞同!况且50机更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