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BEC

楼主(2008-03-24):
请问电调BEC 输出,三根线是怎么排列的?哪根是信号线,哪根是正,哪根是负?

网友A:
插头有金属面朝自己,插口朝上,中间是正极,右边是负极,左边是信号线。

楼主:
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B:
红色的是正,黑色的是负,白色的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