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JM的零件和其他直机通用吗?

楼主(2008-03-24):
手头有两套450的件了,结果又喜欢上了SJM.....
SJM最大吸引眼球的就是它奇特的造型.但这也使它和其它直机的很多零件不能通用,一眼能看出来的机身部件就不行.那么其他的部件,如旋翼头,十字盘一类的,是否通用其他450就看不出来了.手头有这两种直机的能否比较一下?看看通用情况如何?这直接影响到我换机型哦。...多谢了.

网友A:
幾乎不通用~~~~~死了心吧~~~

每家有每家的特色~~~~東湊湊西湊湊~~~會比較好看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幾乎不通用~~~~~死了心吧~~~

每家有每家的特色~~~~東湊湊西湊湊~~~會比較好看嗎~~~

那我就听您的话,死心了.

至于东拼西凑,其实搞出来也是一种乐趣.好看不好看是自己的感觉问题.也许这就是DIY的乐趣吧.

网友B:
舵机、陀螺、接收、电调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陀螺、接收、电调通用

网友:
除了电子设备外,其它的没法通用!

网友:
大桨,尾桨可用450副厂件。

楼主:
多谢楼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