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头了!发帖庆祝一下!高兴ing!不过以D591空中抱死收场...

楼主(2008-03-24):
今天!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我在玩电直6个月后,终于练会对头悬停了!哈哈哈哈!
不过还在高兴中~ 突然直机空中急旋!还好高度不高,减油安全降下。一看!D591死了! 怎么动舵,它也不会动了。断电重启,它还是不会动....
我可怜的D591,怎么在我刚练会悬停的时候离我而去了呢....  好歹我是35X+两个1N4007来带你的啊.... 只有等会解剖的时候来分析一下它的死因了...
让我们给我可怜的D591默哀三秒...

网友A:
兄弟你玩了六个月才对头啊,先练模拟器吧.我资质差模拟器一个星期才能对头,真机适应了两天就顺便对头了.

网友:
首先向你恭喜啊,不过用D591来飞……

网友B:
恭喜LZ 又前进了一步 可怜我还不会对头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 和你一样的设备,恭喜你啊!

网友D:
实其对头比侧面悬停更容易些,只要克服心里头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玩了六个月才对头啊,先练模拟器吧.我资质差模拟器一个星期才能对头,真机适应了两天就顺便对头了.

模拟器早就航线了~ 今天对头以后,四面悬停就都没问题了。空中悬停的时候可以保证漂移量在1m范围内。下一步就是强化八面悬停了!就是在四面悬停的基础上,加上45度的角度悬停。然后就可以慢速自旋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其对头比侧面悬停更容易些,只要克服心里头就行。

呵呵,我就是觉得对头不容易控制了。早就可以三面稳定悬停了,对头就是稳不下来。今天强化了头7尾1点的位置,终于可以对头了!

网友E:
祝贺楼主.原来看过你在大理飞的贴子,还以为你很高了......
D591死了?我也买了个,接上会动就放一边了,没飞过。等把原机配的灰剩炸掉再换上用了看。

网友:
我早就说过了,学会对头,比娶了新媳妇还要开心。。。。

向lz表示祝贺!

网友:
一喜一忧,不过喜大于忧。
恭喜一下!

网友:
喜大于忧
恭喜一下!

网友:
我也是认为侧面比对头要难,主要的原因是飞机的姿态的问题

网友:
我早就告诉你D591不可靠,看看嘛。

网友:
可喜可贺,干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祝贺楼主.原来看过你在大理飞的贴子,还以为你很高了......
D591死了?我也买了个,接上会动就放一边了,没飞过。等把原机配的灰剩炸掉再换上用了看。

呵呵,那个时候飞也是很紧张。一不小心掉湖里就完了... 只小飞了组航线,没有对头。
D591还没来得及拆开看...

网友:
D591用了多久就挂了呢?

网友:
D591用多久就挂了呀?

楼主:
去年12月份开始用的,用到现在差不多四个月...

网友F:
我有个闲置的D591,用得凿就送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有个闲置的D591,用得凿就送给你。

哎呀,眼泪感动的是哗哗哗的流啊~ 那你现在用什么尾舵呢?9257?我现在换回辉胜9g,区别那个大啊~ 一加油飞机尾巴就向右边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好人啊,感动!

网友:
有喜有忧

网友:
恭喜继续强化反射

楼主:
刚才把D591拆开了看................. 什么都没看出来。没有任何烧毁的痕迹,电机转动也很顺畅,奇怪了.... 怎么这样就不明不白的死掉....

网友:
尾舵机还是用S9257或S9650吧,包你不后悔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恭喜LZ 又前进了一步 可怜我还不会对头

我教你一个对头的方法:你的屁股和JJ 的头相对,再把脑袋180度旋转,这样不就对头啦!!!!!!!!!!!!!!1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LZ 又前进了一步 可怜我还不会对头

祝你也早日对头!我是三面悬停都练熟了才对头的,感觉对头压力比较大... 而且不能急于求成,否则损失比较大...

网友:
侧面悬停练熟后将机头向你的方向一点一点的转,千万不要急,一旦控制不了马上转到对尾。

网友:
我还想换个d591试试看呢。。。。没信心了

网友I:
老兄,我的D591死掉的方式完全和你的一样。飞这的时候锁死了。。2个是一个下场。打开检查了,坏了后电机吱吱响,有手转了才会转起来。费了

永远放弃D591。

楼主:
引用 网友I:
老兄,我的D591死掉的方式完全和你的一样。飞这的时候锁死了。。2个是一个下场。打开检查了,坏了后电机吱吱响,有手转了才会转起来。费了

永远放弃D591。

我的打开后看不出来是什么情况,接电就象和没接电一样。一点动静都没有...

网友:
放弃D591,投奔9257或9650吧

网友B:
我今天跨过这道坎了 好高兴

网友:
爽啊  我到现在还不会对头.....    朋友今天对头也小炸了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今天跨过这道坎了 好高兴

  恭喜恭喜!共同跨进对头的行列....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模拟器早就航线了今天对头以后,四面悬停就都没问题了。空中悬停的时候可以保证漂移量在1m范围内。下一步就是强化八面悬停了!就是在四面悬停的基础上,加上45度的角度悬停。然后就可以慢速自旋悬停....

我认为45度角的悬停练习没有多大必要,对尾或对头的左右45度的姿态与对尾或对头的思维方式没有多大区别,就是把45度当成对尾或对头,思维方式转换而已。既然四面悬停都过关了,就可以做慢速的悬停自旋。在模拟器上你早就航线了是吧,你就应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用真机进行实践。我在模拟器上玩了两个通宵20个小时,第三天真机就航线了。我不是天才,只不过是在克服心理障碍我比一般人要强。个人感受,接受拍!!!!!!!!!!!!

楼主:
因为我不是对尾就对头的,我是慢慢的按照45°来过渡的,这样要更稳一些。先对尾,然后对尾的左右45°的强化,然后1点位置侧面悬停,9点位置侧面悬停。然后1点位置偏移45°位置强化,然后直接对尾。模拟器的话飞起来老是感觉没有真机来得刺激,玩上一个小时就没兴趣了~ 呵呵... 要不在模拟器上强化再飞真机到是个很好的方法...

网友(2008-07-05):
引用 网友H:

我教你一个对头的方法:你的屁股和JJ 的头相对,再把脑袋180度旋转,这样不就对头啦!!!!!!!!!!!!!!11

这兄弟太幽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