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我的大电CAT为什么推油门没反应

楼主(2008-03-24):
我配的是星星125A 加540无刷, 用6S2P 22.2v 4200ma锂电池,每次接电都是第一下推油门有反应,再推就完全没反应了,连声音都没有,象断电一样,然后再拔接一次又完全正常。等换块新电池仍然只有第一次有反应,之后又没反应了,还得再插拔一次电,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试了N次,应该能排除遥控失控的因素,是不是电调设置或电池有问题?还是电调电机坏了?
多些帮助

网友:
马达坏了

不是马达退磁就是电调低压保护问题了

楼主:
马达新的啊,头回入水,而且还能转啊

网友:
马达坏了``??不会吧
怎么会这个样子的

楼主:
是不是我的电调有问题了?

网友:
用的什么线连接??建议用大内径的硅胶线,你这个现象和我以前的大脚一个状况,高油门时候,电线导电不够,或者连接头导电效率不高!重新启动电调,就正常!
我的大脚以前也是这问题,换了大号的硅胶线,T头 ,电调并了二个16V4600微法电容,怎样猛給油都不会卡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配的是星星125A 加540无刷, 用6S2P 22.2v 4200ma锂电池,每次接电都是第一下推油门有反应,再推就完全没反应了,连声音都没有,象断电一样,然后再拔接一次又完全正常。等换块新电池仍然只有第一次有反应,之 ...

每次上电后第一次给油门有反应,如果电机是转的话。可以证明电调是好的,应该是电调的电压保护项设置错了,电调提前进入了低压保模式、

解决方法:重新设置电压保护项。

楼主:
多谢各位帮助!!我回去试试换线和设置电压保护,可是星星的125A电压保护怎么设置啊,我搜了半天也找不到星星的说明书,我是参照其他125A 电调说明设置的,估计有问题.
谁有星星125A说明,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问题是我第一次给油,不论大小,第二次都没反应了,不是猛加油造成的,这是不是能说明跟线无关?

网友:
看看是否油门反向了。把控的油门放到最大,可能才是电调认为的最低行程。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用星星125A也有类似情况,有时船跑一般不动了,过半分钟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