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拓500的电池,应该如何配充电设备啊?

楼主(2008-03-25):
高手请推荐,平衡充是不是都没有电源,摇另外配?如果是配那种好?

楼主:
没有人回答喔?

网友:
平衡充的电源?
市电还要经过平衡充电源才进入充电器吗???

网友:
一般好的充电器都需要另外配电源适配器的,有米的上mega 960SR吧,不过玩500的米也应该不会少了,一般就搞个DN的或者X6也不错,如果电池多的话建议不要买这么贵的,多买两个充电爽啊,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没米,因为不懂错买了500,才知道配齐原来这么贵,老婆都要和我疯了!

DNG2是不是买回来就可以用?我不明买一个有开关电源,一个没有是什么意思.

楼主:
呵呵,我不懂啊,

网友B:
DNG2要输入12v5a的电压

网友C:
可以考虑lipro,自带开关电源,而且充电很准。价格便宜。

网友:
配齐只是刚开始

等开炸了以后就知道还要更多了...

网友:
配6s的倍数的充电器,比如12s 18s...目前960不错

网友D:
楼主如果嫌充电器都贵的话,确实500是买错了,炸机成本是不好承受的,玩450的玩得比较放开一点,起码每次炸机一般都是百元以内,500炸一下估计是200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话我爱听!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已经买了也没办法了,要不就装好了做静态算了,但求拥有!
,再买个450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如果嫌充电器都贵的话,确实500是买错了,炸机成本是不好承受的,玩450的玩得比较放开一点,起码每次炸机一般都是百元以内,500炸一下估计是200以上....

400多的充我还真嫌贵了!
靠率Lipr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lipro,自带开关电源,而且充电很准。价格便宜。

压托的22V没问题吧?另外那种有显示器的感觉很帅

楼主:
我决定了,做一个永不摔机的初学者!!!

装好了供起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DNG2要输入12v5a的电压

是不是要另买电源?
开关电源是不是就是一个变压器?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另买电源?
开关电源是不是就是一个变压器?

不用问啦,买充电器的时候商家会和你说的,电源适配器从几十到一百多都有,看要多大A数的,价格你自己看着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用问啦,买充电器的时候商家会和你说的,电源适配器从几十到一百多都有,看要多大A数的,价格你自己看着办吧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