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个胶板(压克力)拆弯器!(24楼更新电源控制部分)

楼主(2008-03-25):
先说说结构,主要由木板、瓷砖、电热丝组成。

用ATX电源供电,由于电压不能调,把电热做长点便用调节热力度,通电看看通红的刚刚好

随便找块压力克板试试

等个十来二十秒动力手

看看效果还不错

也找了块不知明胶板试了度,也行。要注意的是加热时间的掌握!

网友:
不错,好东西,再加个温度显示就更好用了。不过这种电热丝这样用好像有点危险哦,有其他安全点的东西来代替吗?亚克力温度要求应该有120度就够了吧?

网友A:
发热丝不直接碰到工件吧?

网友B:
 我的是把电阻丝上套一根远红外石英管(远红外电加热器上有),那样 更安全.另外弯亚克力板用木头做套模具更好(要做凸凹两个)..

楼主:
没错大家说得对·完全方便要加强·昨晚的战迹 小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丝不直接碰到工件吧?

不用碰到的,是用热力软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把电阻丝上套一根远红外石英管(远红外电加热器上有),那样 更安全.另外弯亚克力板用木头做套模具更好(要做凸凹两个)..

老工人有好东西也上个图啊!想不出来折弯怎么做凹凸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热丝不直接碰到工件吧?

用低压供电,碰到也没事啦

网友:
八错,
手挺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大家说得对·完全方便要加强·昨晚的战迹 小痛

这手是mm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工人有好东西也上个图啊!想不出来折弯怎么做凹凸模......

 没有相机也不会上图啊.
        我都是折直角弯,就是在一个直角木箱子上用它的一个边,另外有一根50*50MM的角铁.先把亚克力板考到软了能弯的状态,然后把它放到木箱的一个边上找准位置,压住(这一点很重要).再用角铁从上向下边压边扣,把亚克力板压在木箱的一条边上,冷却一会就好了.
        另外如果是复杂形状的,肯定要做套模具,亚克力片的软化温度是105度(摄氏).用开水锅煮就能煮软------我门的人干过,把亚克力片弯成了椭圆型的小灯箱筒.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大家说得对·完全方便要加强·昨晚的战迹 小痛

哈哈,烧@&*手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手毛孔这么大怎么象mm,而且手指太粗了吧

网友:
真是不错

太巧妙了,不知能加工多大厚度,

网友:
好办法!东西做精致些可加精啊!

网友:
好手艺,我也经常用亚克力,学习一下,照做一个。

网友E:
亚克力和有机玻璃有什么区别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亚克力和有机玻璃有什么区别

“fang”和“房”有什么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fang”和“房”有什么区别?

哈哈·原来是读法不同

网友:
那里有亚克力厚板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