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有星星125A说明书,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2008-03-25):
哪位高人有星星125A说明书,在下不胜感激,找了很久都没有,只好用其他125A电调说明设置的,问题很多啊

网友:
不知是否属于商业秘密!

125A电调使用说明

基本特征:
电压范围 6V—30V
6---20NIMH
2--7 LIPO
内阻0.001
36 个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V
尺寸70X40X12 MM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125A(需要比较良好冷却条件)瞬间工作电流150A以下(10秒)
保护温度90摄氏度(表面温度)
PWM频率 8K 16K 32K
,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电机

11,本产品不带bec输出,接收机要使用外接电源。

附加特性:
油门位置错误禁止启动
自动学习油门行程
错误信号关闭动力
接收机无信号报警,并关闭输出。
多功能调节电机特性

这个论坛真正好,怎么想的,多发几个字都不让!

网友A:
本来想给你发,但论坛说字太多,不让发。你去找坛主抗议去吧!!

楼主:
太感激了,能发给我吗?我的信箱niwen@msn.com,万分感激,或加我qq:1920675

网友:
125A电调使用说明

基本特征:
1, 电压范围 6V—30V
2, 6---20NIMH   2--7 LIPO
3, 内阻0.001
4, 36 个精选高性能场效应管
5, 单节LIPO保护电压3.0V
6, 尺寸70X40X12 MM
7, 最大连续工作电流125A(需要比较良好冷却条件)瞬间工作电流150A以下(10秒)
8, 保护温度90摄氏度(表面温度)
9, PWM频率 8K 16K 32K
10,支持绝大多数模型用无刷电机
11,本产品不带bec输出,接收机要使用外接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想给你发,但论坛说字太多,不让发。你去找坛主抗议去吧!!

我也想要一份,shimd@gdtel.21cn.com谢谢了!

网友:
我晕拉,我注册的时候还告诉我48小时可以发回复。。。汗。。。。

网友:
想问一下 电调的温度是不是冷却得越低越好?  不会冷却得太低了反而不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