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充电瓶的疑问

楼主(2008-03-25):
使用X6
充电器
一段儿时间了,但是这个功能一直没有用明白
我想充 一块7AH 12V的小电瓶
充电器选择PB我知道,但是充电器让我选择多少S,我就蒙了?12V电瓶选择多少S啊?
请教各位老大

网友A:
我也有个疑问,如果充电器的输入电压是12v,可以充得满12v的电瓶吗??

网友B:
X6有升压电路,6S的锂电25.2V都可以

网友C:
PB 是 2V 一S 所以选 6S~!

网友D:
PB里面也是一格格的每格电压2V 冲到2.4V放到1.8V
我前天拿来冲电池单车的PB 12V10AH啊 4个48V 冲的很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