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电调就是一边电源,一边电机,然后用遥控器信号控制 ...
所谓电调就是一边电源,一边电机,然后用遥控器信号控制电机端的功率

楼主(2008-03-25):
我的海博星1:10大脚车电调坏了,更换原配的电调要110元,网上其它型号的有刷30A电调才40元,能用么?
因为我觉得所谓电调就是一边电源,一边
电机
,然后用
遥控器
信号控制电机端的功率,只要电流满足就可以通用,请教您, 电流要满足电机的电流呀
请教!!

网友A:
是的,不过可以买小电调然后换管子,变成大电流的,实在没钱就用舵机线路板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