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直接下载1.4G的G3.5安装后无法运行(0404控)

楼主(2008-03-25):
直接下载完成后一路安装,打开后出现:
请指教!谢谢!不知从何入手了!

网友A:
请重新安装 DirectX 9.0c

楼主:
继续求教:重新安装后可以进入,但控无动静,无法玩。

楼主:
谁能告诉我是哪里没有搞好导致控跟G3.5连不上吗?发现控的两个绿灯不亮。
用的是ESKY LAMA V4 原配的控和线。

网友A:
本身控配的线就不支持G3.5 ,需要安装破解才能用。方法请搜索本论坛

楼主:
我也是在论坛上听说原配的线就可以直接玩的。
现在通道有反应了,就是不能控制飞机。
我再找解决办法。

楼主:
调整通道后现在已经轻微控制飞机,只是未找到共轴双桨的,还无法控制。
搞好后会把自己的心得贴出来供大家参考。

网友B:
ls的兄弟,我也是啊
今天搞了一天。
现在只能先玩普通的直升机了。
我下载了两个lama的飞机模型,是两个g3x文件,在坛子里面下载的。
但是我的G3里面没有导入的菜单,不能导入g3x,有知道的兄弟告诉一声,谢谢了。

网友C:
我也是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困扰这个问题
想用0404控玩g3.5的交流一下吧。一起研究研究
我qq20806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