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合一控制器在飞行时亮红灯,但大部分时间亮绿灯

楼主(2008-03-25):
我的lamaV5四合一控制器在飞行加油时亮红灯,但大部分时间亮绿灯,这样正常吗?是不是电池没电了,电池我是才充满了的呀,是不是电池充绿了后还要多充会。

网友A:
亮红灯说明过载了,电池满电的时候急加油会导致亮红灯告警.在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下亮红灯说明要及时降落补电了.

网友(2008-09-03):
回复 网友B:

大哥,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的机子也有你这毛病,麻烦你告下我什么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亮红灯说明过载了,电池满电的时候急加油会导致亮红灯告警.在电池电量不足的情况下亮红灯说明要及时降落补电了.

正解,多数是电力不足了

网友:
说明书上说红灯是没电了,但是有的时候电池慢点4和1有时候也是红色的,据说是4和1坏了,但是并不影响到什么,应该是设计问题

网友:
电量输出到极限了也会红灯提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