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中午休息,玩的虾艇CMB45

楼主(2008-03-25):
前几天和舟山鸟在午休时间去市府前面的小湖玩的虾艇....

楼主:
怎么发不了视屏,算了,给个连接吧
http://www.56.com/u70/v_MzE0NDc5MTU.html

网友:
听声音发动机还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功率。你这个排气管好像是OPS40的,跟这个机器不配套。换一个好的管子应该还会快好多。

网友:
速度并不是很快,目测象70km左右,还末发挥出cmb45的真正威力,据所我所知,国内45的cmb 的速度记录为93km。楼上的老贾前辈说的很有道理,还要调试。 看视频中的桨,我猜 ,是否为octura x440 ?

网友:
还是老手心水清啊,呵呵

网友A:
回复 网友B:

70公里绝对不止,因为我的小松汽油船装上GPS测过为75公里,这虾艇因装不下GPS没法测但速度比我的汽油船快多了,浆是octura x1455虾艇专用.

网友:
不会吧朋友你的GPS 还有装不上去的道理的`你那个GPS有多大吖难到
砖头那么大~~?那可能会装不上去`

网友C:
好像是之前自己做的虾?下水了  不错不错

中间有一段好像突然加快了  是视频的原因还是你突然加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70公里绝对不止,因为我的小松汽油船装上GPS测过为75公里,这虾艇因装不下GPS没法测但速度比我的汽油船快多了,浆是octura x1455虾艇专用.

目测是不准的, ,请多包涵。

我朋友的Hydro,也是cmb45机,但他是用octura x447 跑出的93km。当时也有x447/3 ,但也不够 2叶的快。有机会也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octura x1455是虾艇专用2叶的.

网友:
专用2叶的.

网友E:
可能是油路供應有问题!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之前自己做的虾?下水了  不错不错

中间有一段好像突然加快了  是视频的原因还是你突然加速啊???

因 H 艇是右轉的,所以吸油咀位要在左下角才对.
從视频感覺主油針富了半圈,副油针贫了一点!還有排氣管调得太長了,應為260-280m/m左右(因他用6.5c.c管是不夠排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 H 艇是右轉的,所以吸油咀位要在左下角才对.
從视频感覺主油針富了半圈,副油针贫了一点!還有排氣管调得太長了,應為260-280m/m左右(因他用6.5c.c管是不夠排放的!

哈哈  连吸油咀的位置都考虑了.
国兄给我的印象一直是十分细心的,对船的每个细节都考虑的十分周全.精益求精.亦只有如此才可以令船有更出色的表现.见过几次面,其中的交流就已经令我获益良多!!

网友:
回复 网友F:

多谢赞赏,不敢當!
今星期會到大man的松岗那裏调试汽油船,你的ECO進度如何?

网友:
eco 现在再固定舵机 set电变就ok 了 但是120A有无必要做水冷呢?啊蕉说不需要,但我自己觉得做了比较好........

网友:
回复 网友G:

有/冇也没問题!ECO的浆小用不了多大电流,可以的话下星期,[天鹅湖]试航可以嗎?

网友:
我尽量30号星期天   因工作比较忙 我都是抽晚上时间执手尾的.我做好就通知你,
最迟应该清明的时候可以下水(因我放假),不过不知道你清明要不要回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