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我的LAMA V4出了个怪毛病(已解决,真是莫名其妙)

楼主(2008-03-25):
我的LAMA V4 头天飞还好好的,今天飞,油门稍大点(JJ还没离地),就猛烈自转,我换了新电机,还是不行,换了个新的4合1也还是老样子.请问各位大虾,到底是那出了问题?我觉得特别象450JJ上的陀螺仪的正反开关拨错似的.但LAMA V4的4 和1 好象没有陀螺仪的正反开关的啊.

网友A:
呵呵,两个马达插反了,互换

网友B:
是不是摇控器上的倒顺开关有开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两个马达插反了,互换

马达没反,因为头天飞都正常,第二天谁也没动过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摇控器上的倒顺开关有开反了的

那个开关也没动过啊,那个开关从左到右是上下上下,应该没错啊(0404A的控).

网友:
油手油门的设置?? 左手油门的话不是这个顺序。

网友:
我的V4也发生同样的问题,前一次还是正常,突然间发生这样的问题.加大油门时有个红灯不停地闪.不知道是什么故障?

网友:
啊啊啊.难道出大问题了。我几天飞科曼齐,电池满电,一分钟就闪4合一了。完后换了新电池飞R22,结果,也是。一分钟不到闪4合一。 今天飞V3更可气. 头一次飞好好的。结果换了块电池,开始和这个毛病一样。自旋无力. 怎么调整都不行.难道是LAMA用的芯片有毛病?

网友:
根据我的猜测。大概是地球磁场发生变化。导致飞机信号乱套了。可能有大事要发生了。

网友:
换了个新的4合1也还是老样子
排除 这个的话 就是电机的事了  有可能是 AB 轴 没卡住  有可能是齿轮处的问题 有可能是电机坏了

楼主:
呵呵,问题解决了.当我想尽办法怎么也弄不好,气的我把LAMA往桌子上一摔,上了会网,再过去一试,居然好了.飞了3块电池都没出问题.你们说怪不怪.

网友:
哈哈,搂猪的糟遇……

网友:
我上次也有这个问题。拆了从新装过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看来我的V3的4合一不好了。我把4合一换到另外一个空机上。一样毛病。郁闷到家。

网友:
今天找人看了下。接马达的那个接口那,一个电容挂了。楼主,你那个估计是电容虚焊了。你摔一下。又好了。

网友:
我的v4老摔,呵呵,可能就不出这样的问题了八,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