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的glid和acro两种固定翼模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25):
我有大滑翔机,不知道应该选哪个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说明书

谢谢楼上的指点,当然要是能有更详细的说明就更好了,因为英文术语不熟啊

网友:
GLID是滑翔机

网友B:
滑翔机模式下,油门通道如果有电调电机,是没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滑翔机模式下,油门通道如果有电调电机,是没信号的。

就是说glid意味着没动力的滑翔机,而如果我的滑翔机有动力就要选择acro对吗?
Bingo! It's exactly what i want

网友C:
滑翔机模式下,油门杆是用来控制减速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滑翔机模式下,油门杆是用来控制减速板

嗯,谢谢,这些不是我看说明书能得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谢谢,这些不是我看说明书能得到的

你还是要看说明书,JR9XII的中文说明书很多地方有,你可以下载,上面说得也很详细。另外关于JR9XII滑翔机设定的帖子在飞行披萨里也有一篇说得很详细。你可以看一下。最后还是建议你按使用说明书设定,少走弯路。

网友:
如果有动力的滑翔机,想用glid模式,可以把电调插到8通道,用8通道控制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