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箭可以用esky0406发射机吗?

楼主(2008-03-25):
请教各位前辈:esky 0406发射机可以用来控制蓝箭吗?如果可以怎么设置呢?
买套装cp2的时候带了一个0406的发射机,买回来发现家里太小,根本无法飞cp2。在论坛上看到蓝箭这款JJ,心动啊~

网友A:
不可以,0406不能取消CCPM模式。新版的0406A可以。

楼主:
哦~
这样看来CCPM信号是在发射机这端完成的,我以前还以为是在混控里做的呢。
谢谢楼上!

网友B:
现在都是新款的0406a,都可以取消ccpm了

楼主:
感谢各位热心的前辈。
如果是0406A要取消CCPM该怎么设置呢?上次看到一篇帖子说打开发射机电池盒,后面有两个拨码开关,设一下就好了。我看了一下我的发射机,也有这个拨码开关,不知道是不是就可以取消CCPM了?

网友(2008-05-03):
那sky0404发射机可以用来控制蓝箭吗?如果可以怎么设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