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速航线转弯时需要打升降舵吗

楼主(2008-03-25):
我现在只用副翼加尾舵转弯,但要稍微动点升降舵来调整速度,不知道这种方法对不对?
请大家来说说是怎样控制的

网友A:
理论上来说,转弯的话,升力会减小,所以机子会往下掉,需要加油门保持升力

网友B:
我想应该都要配合的.

网友C:
要的,航线中前进会越来越快,要升降舵控制一下前进速度。

网友D:
直机、固定翼中都要。直机航线中前进会越来越快,要要补油+升降舵控制一下前进速度。固定翼中转弯的话,升力会减小掉高度,也要补油+升降舵维持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