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404控上指示灯不亮是不是电压不够?

楼主(2008-03-25):
刚才发现,最右边绿灯不亮,不久旁边的绿灯也不亮了,是不是电压不够了?连FMS测试时也没有反应了。

网友A:
那个是电压指示,只熄两个绿灯控就不工作了?估计控有问题…要么是没接好模拟。我的控只亮那个红灯时照样可以飞模拟的。

楼主:
看来又是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
有哪位说说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