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RS77S 和R770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3-25):
都是7通PCM变频,有啥区别?

网友:
R770S是不变频的。

网友:
怎么不先搜索一下呢?老贴里都有。

引用 网友A:
77S是变频接收机,不需要晶体.770S是要用晶体的.

楼主:
谢谢楼上2位

因为看到taobao上商家两个都写了crystal free,又没搜到老帖,所以才上来问问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