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问一下,PRO螺距问题

楼主(2008-03-25):
想问一下,置顶贴上说要将主旋翼调到11° 是不是指在油门杆最低的情况下的螺距攻角啊
顺便在问以下,螺距是油门越高攻角越到,还是最低的时候最大啊~~

楼主:
顺便在问以下,螺距是油门越高攻角越到,还是最低的时候最大啊~~

网友:
螺距零时 十字盘要水平 同时舵机臂也是水平的 也就是说零度时舵机位于中位点 应该是这样的 搜索一下论坛吧 有帖子教的 其它机型的调整方式也一样的 可以参考

网友:
油门最高 螺距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