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油船发动机使用和油船的制作

楼主(2008-03-26):
最近想装个油船,弄了个压箱底的发动机和船壳除了这两样东西别的啥都没有了,这个油动发动机还一点都不明白,麻烦各位模友指教。请各位牛人告诉我以上图中标识的数字指向位置都是什么接口和作用。
1:      (1和2据说是后装上去的水冷套进水和出水口,但是现在不知道水是怎么进去呢?还需要装什么设备吸进去?)
2:
3:      (我判断是排烟口)
4:       (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图2有个特写)
5:       (好像是油门)
6:       (不知道是什么,火花塞?)
7:        (是控制怠速的吗?)
8:        (油门吧)
9:        (关键啊,这个是什么,进油的?那11是什么呢?)
10:      (严重不知道是接什么的)
11:      (和9离得很近的一个铜管不知道干嘛的)
12:      (是进气的地方吗,需不需要加装什么东西?)

除了以上这些不懂之外,装一条油船除了我现在有的发动机和船壳之外还需要什么东西?麻烦详细说说。谢谢~~如果说有油船的话给发几张船内细节的照片让我借鉴借鉴,谢谢大家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一下我的名字,進入我的资料空間找主题或回覆都可能有一些对你有幫助的!

楼主:
谢谢你啊~~

刚才修复了一下照片,现在能显示了。

楼主:
我进不去,说权限还不够呢,打不开

网友:
那给点時間我和你分析!

引用 楼主:
我进不去,说权限还不够呢,打不开

你也可在这论区裏往下篇找,先研究一下.

网友:
希望我的解答全是正確的.

1)用吸水舵就可以了. 2)用硅股管把水引去船體外就行了. 3)用硅股管把廢氣引去船體外就行了,越短越好 4) 引進油缸的增压管道(油缸的供氣管) 5)是一道控制油門活動锁的螺丝座 6)对了(換个新的起動會好一点) 7)是! 8)是中間銅造的一个螺丝,它是调整主要供油量的油针,(注意;先调出多一点才起動,覺得富油了才收小油針. 9)是進油的!10)真的很严重!是熄火缐,衹要它碰到机器金钃部份就會短路...停机!(一就接上開關制,二就套上硅胶管不碰上机器) 11)透明半元球的排油管道(起動時按半元球能快速把汽油吸進化油的真空泵,過多時就會從那管道溢出,但小心火花引致火災! 12)是進氣口,可以不加(因不是高速比赛机器,配调好的也衹會增加二三百轉,但油門反應會好一点!

希望以上能幫你一把!

楼主:
太感谢你啦~~真是帮我大忙了!我这两天先试试点着火,磨合磨合看看,运转一下,呵呵。需要学的还有很多啊。

网友:
前辈真是耐心!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