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助分析一下!!!!!!!!!

楼主(2008-03-26):
今天飞亚拖450在中油门以上飞机尾部都在有规则有节奏的小摆动,低油门没有这个现象,有点象
电池
要没有点的样子,但是电池都是新充的,排除掉401和尾
舵机
问题后,把注意里转向电调和无刷
电机
,替换掉亚拖电调后问题解决了,仔细看了看电调,上面在电容上有个磕碰瘪进一个小凹坑,非常小,也就是2--3毫米左右,正好在角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引起的无刷电机中速以上转动规则性抖速,或者还是电调有其他问题,电调是亚拖的上面写着RCE-BL35X还写有BEC BATT 36A,请老鸟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A:
尾巴擺和電容沒關吧?

楼主:
下午又检修了一遍,重新设置了电调,在检查线的时候发现电调和电机之间连接的金插头上有根电源线开焊就剩几根连着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线的原因引起电机高速供电不足,已经从新焊接了,等天气好点出去在实验实验.谢谢关注!

网友B:
你分析的是对的!

网友C:
等待检验结果!

网友D:
我也为该问题困扰许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小油门没有摆动,普通模式在中高油门或转弯的时候尾巴时不时地左右摆尾,但3D开关打开后,摆尾问题又消失了。目前都是在这种情况下飞行,虽然不大碍事,但问题不解决,心里总是不舒服,期待LZ找到原因

楼主:
问题解决了,就是因为T插头的线已经要断了,只有丝丝落落的连接着所以高速电机供电不足,从新焊接后今天飞了六块电池在没有抖尾的毛病了!!!!!!!!!!

网友E:
感度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