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亚拓450飞一次多久要歇一下的?

楼主(2008-03-26):
一般大家飞多久让机子歇歇气的,会不会时间太久会损坏电机的,我一般是飞5-7分钟航线就停一下的。

网友:
一般情况是不会损坏电机的,只要电池飞到3.8V左右就可以了,这样对电池寿命比较好,等电机和电调完全冷了之后就可以接着飞了

网友:
可能南方天气热,要注意散热问题...象北方现在室外10度左右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的..连续飞1个小时都可以..

网友A:
今天连续飞了7组电,3组3D,4组航线。冰版连续飞了10组3D。
电机电调也没什么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连续飞了7组电,3组3D,4组航线。冰版连续飞了10组3D。
电机电调也没什么温度。

你们真是得闲啊,哈哈

网友:
我一般是连续飞4、5块电小歇一下继续飞,我有十几块电够我飞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在什么地儿飞!非那么久电机电调没温度?

网友:
原装电机太热,要歇一歇

网友:
不歇   连续

网友:
加上散热片会好点。

网友:
原装动力组,飞3c动作,3块电池,每次都是连续飞!没有感觉升温!

网友:
好盈40A+430XL(3700kV) +12T
连续10组电池不会有任何问题
关键飞机要顺畅!

网友(2008-04-25):
10块电池,1700¥了。。。。。。。。

网友:
机机不用歇,人歇!

 通常飞完一块电就喝点水、抽根烟、聊聊天,大约三五分钟後再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