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涵道配置

楼主(2008-03-26):
我有个30a的好银电调 还有15c的2200mha的3s
电池
应该买多大的涵道亚! 我是定了涵道才能定飞机尺寸和推力大小的(自己做kt机)

网友A:
建议涵道动力组的最大电流不要超过25A,在推力相当的情况下,电机电流、涵道动力组的重量越小越好,根据飞机的其它配置算出推重比大于1:0.5以上最好。

楼主:
谢谢!!那应该配什么型号的涵道呢???谢谢啦

楼主:
自己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