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车和电机的高手进来

楼主(2008-03-26):
请教,540车用5T无感的
电机
空转多少A。KV多少?

网友A:
你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你要先确定是哪家公司的电机,带槽电机还是无槽电机!
如果是带槽电机,一般按绕组又可以分为三角形接法和星接法两种!
以上确定了,就可以帮你大概确定KV值和空转电池值在哪个范围了.
如果要把范围缩小,就得按电机转子的大小查厂家手册了.

楼主:
谢谢您!
谢谢您的提醒。哪家公司的不确定,
电机是无槽无感应无刷540S-5T电机,三角形接法。

楼主:
请问谁知道这个电机的空载电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