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机械传统方式的问题.

楼主(2008-03-26):
最近在查找斯特林技术的相关资料的时候发现一个名词:旋转斜盘驱动装置
原文是:……位于美国底特律的STM动力公司经过20年的努力,在传统斯特林发动机的基础上,结合先进技术成果,成功地研制了新一代外燃机。 外燃机是一种外燃的闭式循环往复活塞式热力发动机,因它是在1816年为苏格兰的R.斯特林所发明,故又称斯特林发动机。新型外燃机使用氢气作为工质在四封闭的气缸内充有一定容积的工质。气缸一端为热腔,另一端为冷腔。工质在低温冷腔中压缩,然后流到高温热腔中迅速加热,膨胀做功。燃料在气缸外的燃烧室内连续燃烧,通过加热器传给工质,工质不直接参与燃烧,也不更换。 STM废热发电设备装有一个旋转斜盘传(驱)动装置 、冷却器、活塞和发电机……

上传的两副图都没有很清楚的现实细节。
记得,很久以前见过关于热动力鱼雷的科普资料,热动力鱼雷的发动机有用涡轮发动机,也有活塞发动机。但是似乎不是传统活塞发动机的曲轴传动,好象是这个所谓的旋转斜盘传(驱)动装置
此外,我平时常到的工业用的活塞式空压机也多采用传统的曲轴传动。但是曾在某次展览会上见到一台解剖开的冰箱用的压缩机,好象是这种旋转斜盘传(驱)动装置,不过当时并不关注这东西,没有仔细观察,只是因为结构新颖(相对于曲轴而言,同时相对于非机械专业的我而言)。
请教:
1。求解传动原理。连杆和旋转斜盘之间是用的“球头”还是“万向节”?
2。求清晰详图(原理图,实物图)。
3。和传统曲轴传动相比,优缺点如何?
小弟谢过先!

网友:
我觉的这种传动的结构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曲轴!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卧着的不倒翁(头朝左),左边的黄铜色圆盘应该是一个偏心轮,右边的杆与它用球头连接,这样右边的四只汽缸在交替工作时,杆是绕着一个空间的点做圆周运动!
大家看看!我说的对不?不对的请抛砖!

网友:
长见识了呀

楼主:
哪位朋友有鱼雷动力系统方面(热动力鱼雷)的资料,还有冰箱压缩机的资料?
可惜家里的双燕冰箱春节前刚处理掉,早知道拆机研究研究传统装置!

楼主:
还有就是,请问有没有航模油机用这种传动方式的品种?

网友A:
这种斜盘方式在油泵和油马达上用得很多,用于内燃机的试验也不少,1945年就有这种船用柴油发动机投入市场,但未获成功,因为它无法长期经受活塞速度和平均有效压力的作用,而且安装结构和维修也有严重问题。早期鱼雷曾有用这种方式的,是取其结构紧凑、径向尺寸小的优点,因为是一次性使用,不存在寿命和维修问题。
并不是所有将往复运动转变为旋转运动的机构都可以用于内燃机,工业革命以来这方面的探索就没有停止过,每年有关的专利发明都不计其数,但百多年来连杆—曲柄机构一统天下的地位从未遇到挑战,不是没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斜盘方式在油泵和油马达上用得很多,用于内燃机的试验也不少,1945年就有这种船用柴油发动机投入市场,但未获成功,因为它无法长期经受活塞速度和平均有效压力的作用,而且安装结构和维修也有严重问题。早期 ...

非常感谢将军的点评.
再请教一下:冰箱压缩机普遍采用的是何种传动方式?

网友B:
哎!我说的也太没份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哎!我说的也太没份量了!

不好意思怠慢了兄弟,小弟在次先行陪罪,在由衷得感谢一把!

顺便再问问,哪位兄弟知道现在常见的冰箱或者空调压缩机采用何种传动方式?谢谢先!

网友:
你看这里吧:http://www.ecomp.cn/kongti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