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最近打算入手GL450S,老鸟给点意见!

楼主(2008-03-26):
本人新手,只玩过几个月的LAMA,最近想入手一套GL450S,由于价格相对来讲便宜,出厂也都全部调试好,省掉了新手不会调机的困境。

有使用过的朋友给点感想好吗???

顺便请各位大虾 把GL450S易损件帮忙贴贴好吗?

网友A:
塑料机一摔就换许多东西,建议购GL450B或450C.

网友:
建议购GL450B或450C(同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塑料机一摔就换许多东西,建议购GL450B或450C.

450S与450C差不了多少,LZ这个钱省你了,塑料的配件是便宜但是维修平率高,对与初学者累计飞行时间才是飞好飞机的任务,而不是把大量的时间花在维修与调试飞机上!

网友:
顺便说一下最好 找个老鸟 帮你把新机调一下 到手即飞 也不行啊! 能飞起来 但是不稳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8385到我这里看看

网友(2008-06-12):
GL40A电调两种终极调试方法

一;开控,电调接上马达和电池,马达会发出滴的一声,马上把油门推到最高点,马达接着发出滴滴两声,然后把油门回到最低点,马达接着发出滴滴滴三声停顿再滴一声,之后慢推油门马达开始转动,到此电调调试完毕,
二:开控,把油门推到最高点,电调接上马达和电池,马达会发出滴一声停顿再滴滴两声,接着把油门回到最低点,马达继续发出滴滴滴三声停顿再滴一声,之后慢推油门马达开始转动,到此电调调试完毕,

建议手脚容易慌乱的人用第二种调试方法来的容易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