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使用兴耀华电机的难处。

楼主(2008-03-26):
有那个高手用个这个电机啊,请问我后面那个是不是电机座啊?就是取不下后面那个电机座。

楼主:
搞不下来,问过卖的那个人,他说他自己用都没有拿个下来,他说直接装到板上然后装上飞机,他说这样方便,他,这样那里方便啊。
     无论怎样用当然是先把座装好在装电机就是最方便的方法啊。
     他说那个不是电机座还好些,我自己想办法,但是说它不是座它也有了电机座有的一切啊,比如送紧定位的螺丝和后面那些安装孔,这些孔如果不是要了上螺丝钉的话那上螺丝会好麻烦的。

我也不是说卖东西那个,我只是说,什么那电机啊。靠。性能多强有毛用,连装都那么麻烦。

网友:
下面蓝色的,不是电机座啊,可以去买个,或者自己用个木片做。电机底座上四个螺丝洞,用螺丝接到电机座上的。电机座就连在机头。

网友:
错误不在东西  在于对于东西的错误用法 和错误的选择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为什么不是电机座他要做到电机座一样呢。以前一直用开都上电机座的。哎。

楼主:
话又说回来,如果那个东西是电机座是不是更加方便呢?

楼主:
害我猛撬后面那卡位。。。

网友:
把卡位先拆下来,两个螺丝拧下来,后面的座是能拆下来的,不过你拆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