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轴弯曲

楼主(2008-03-26):
我买了几包尾轴,发现有些问题,尾轴有点弯,
建议大家检查一下,尾轴弯曲震动大,很容易造成水平翼支架断裂,我就断了一个才发现尾轴有问题。
以下是我的检查方法:

将尾轴装上轴承(焦距没对好,照片太模糊了 )

夹在平口钳上

放上表分表座,调好高度

在尾轴一端放上百分表的针

轻轻转动尾轴,
以下是尾轴最高和最低位置的照片,
可以看出尾轴末端偏心弯曲了0.25mm

估计是轴心压入齿轮时压弯了。

网友A:
工具太复杂..不利于广大模友应用.....

网友:
帮帖出视频!尾轴感觉变形会不会是轴成有虚位造成的呢?

楼主:
其实肉眼就可以看出来了

网友:
设备也太齐全了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工具太复杂..不利于广大模友应用.....

有设备也不用搞的这么复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设备也不用搞的这么复杂吧。

有更好的方法测量吗?

网友:
厂家的确应该重视SJM的配件质量问题,我买的一对大桨装的时候,一个很费劲才装进桨夹里,一个轻松装进去但螺丝拧不动了桨还是松的,转动时震动比装打坏用铝箔包好的桨还大。震得固定尾轴的水平支架都脱开了。
建议厂家在尾轴与水平支架那端弄个槽,用弹簧卡环把水平支架轴承锁住,否则很容易脱开。

网友:
检测视频以贴出了。。

楼主:
轴承是新的,轴承游隙造成的偏差没有这么大,
而且尾轴心是圆的,没有弯曲的话转动是百分表不会上下摆动的。

网友:
晕,真的这么大的偏心量啊。这个检测方法没什么问题。跟装到机机上的状态是一样的。如果轴承和轴都是原厂全新的话,不是轴坏就是轴承坏的,反正是厂家的问题跑不掉的。

网友:
有的桨的桨根实在是太厚的 质量不稳定啊 大大好多天没冒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