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华XX4 4合一接收损坏问题

楼主(2008-03-26):
一直好好飞着,今天下午飞的时候,自制的V型旋翼头由于老化空中断开
JJ失去控制,从约1。2米的高度落下

再次开机,四合一接收红灯长时间闪烁【正常情况下,这样的闪烁应该是表示没有接收到发射机讯号】

排查电源,舵机电机,均没有问题,拆开四合一,也未发现表面的物理损伤,

注 我的四和一是双层电路板结构

看看论坛里玩4号机的朋友们有遇到过相关情况并且解决了的

这样的碰撞伤一般会导致四合一上的什么器件损坏

实在无药可就的话 有什么可以替代品 原厂的四合一死贵~~~ 2XX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默哀三分钟
你的鸡鸡到时间升天了

网友:
接触 两个板之间的接触

网友:
晶体损坏 或插座 松

网友A:
我的也是摔坏的,1米高,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估计也是那个“455K”滤波器坏了,里面的东西类似磁铁,好多片的,还有非常薄的。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网友:
我 换过一样的一对晶体、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摔坏的,1米高,和楼主的情况一样,估计也是那个“455K”滤波器坏了,里面的东西类似磁铁,好多片的,还有非常薄的。不知道能不能买到。

我的这个滤波器的型号是 LTM 455HW 如果是这个 也许还有救 尽量自己修好 免得被JS抽血~~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7621

看到这篇文章 应该就是455的问题了“剧烈震动导致内部陶瓷片损坏” 不知道能不能找WK或者TDF买两个

网友:
455 K 的比较好买 到 卖电视遥控器  收音机 …… 这些地方都能买到

网友:
455K滤波器坏了

网友:
455K5端滤波器,市面上买不着呀,偶早找过了,没

网友:
啊。那惨了。 我的LAMA是不是也存在此问题啊。 滤波不好是不是就会产生强干扰现象。比如乱舵,马达转速突然变化等等。

网友:
滤波不好会导致接收直接没信号

网友:
而不是强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