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飞碟理论 (祥图)不可错过,

楼主(2008-03-26):
太阳有磁场
地球也有磁场
那么太阳.地球磁场之间只有同性相斥和异性相吸2种可能.
哪种可能最大.我认为太阳和地球磁场异性相吸的可能最大.
假如能够证明太阳磁场和地球磁场异性相吸.那么我们人类就可以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利用这种物理现象实现跨星际飞行.而不必研究什么反重力装置了.
下面就是我的巧妙利用2个磁场实现跨星际飞行的想法和发现的基础物理上的错误。请众高手指教
上面就是我发现的基础物理上的错误。
下面我在说下如何巧妙利用2个磁场来实现跨星际飞行
小时候经常拆收音机玩磁铁。把3块磁铁吸在一起。中间一块180度翻个身。惊奇的发现中间磁铁即和下面磁铁相斥又和上面磁铁相斥。在磁铁圆孔中插根棍子上面2块磁铁就可以悬浮在空中。我常常想。如果太阳和地球也象最上面和最下面2块磁铁一样异性相吸。那我们只要造个圆型飞船。使飞船产生的磁场象中间这块磁铁一样即和地球相斥又和太阳相斥。那我们不就能在太阳和地球间不停的来回飞行吗。用这种自然现象。也就根本不需要反重力装置了。
这个理论成立的前提是要证明太阳和地球异性相吸。
我上面已经证明了太阳磁场和地球磁场异性相吸。下面这几幅图我将详细解释如何跨星际飞行
这种飞碟只要解决3个技术难题我们人类应该能够造出来
1.核聚变装置高效率持续输出能量和小型化
2.飞碟高强度材料研制
3.常温超导体的研制成功
解决了上面3个问题。还有个重力加速度的问题该怎么解决。其实我认为2个磁场在重力上具有相对性。就象地球和月亮2个磁场各自有自己的重力场一样。飞碟拥有自己的磁场同时也将拥有自己独立的重力场。飞碟的船员将不受地球重力的影响。地球上的重力加速度对飞碟不起作用。
爱因斯坦相对论详细论述了速度和时间成反比的关系。其实在加个磁场条件将相对论变成磁场。速度。时间3者之间的关系相对论才完美无缺。
弟弟在地球上。哥哥坐飞船光速旅行。20年后哥哥回地球发现弟弟变老了。哥哥却依旧年轻。其实这是错误的。哥哥坐飞船光速离开地球。那么相对于飞船来说。地球同样以光速离开飞船。那么20年后哥哥回地球应该和弟弟一样年轻才对。这就是人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双生子详谬”。也是人们对相对论正确性的有力回击。
其实爱因斯坦说“速度越快时间越慢”结论是正确的。不过必须在加个前提条件。没有这个前途条件。光有速度是无法使时间变慢的。没有这个前提条件相对论就有自相矛盾之处。就象人们提出的“双生子详谬”这就是相对论所无法解释的。
爱因斯坦研究洛伦兹公式。并为相对论设立2个前提。其中之一就是光速不变原理。其实光速不变原理这个前提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速度是相对的。决定速度的是其参照物而不是物质其本身。假设飞船和地球同时以光速向相反的方向运动。那么以地球为参照物。飞船就是以1倍光速的超光速在飞离地球。同样以飞船为参照物。地球也在以1倍光速的超光速在飞离飞船。光速不变原理是错误的。它极大束缚了科学家的想象力。在宇宙中速度是无限的。跨星际飞行只能靠提高速度来实现。没有捷径。没有翘曲空间。“速度才是硬道理”。
爱因斯坦第2个错误在于研究洛伦兹公式却把磁场这个条件没有考虑进去。这个错误是致命的。导致相对论有些地方自相矛盾。无法解释。导入磁场条件。相对论才完美无瑕。爱因斯坦晚年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努力想把磁场导入相对论建立“统一场论”可他有个问题怎么也没想明白。其实这个问题也不难。就是其中转了个弯。脑筋转过这个弯“统一场论”也就彻底成功了。可惜爱因斯坦没转过来。抱憾离世。
在宇宙中所有的天体和其从属天体都是异性相吸的。就象银河系黑洞和太阳异性相吸。太阳和地球等9大行星异性相吸。地球和月亮异性相吸。地球和地球上的所有物质异性相吸。原子和电子异性相吸。。。假如可以打破这种异性相吸的平衡。使2者同性相斥。就可以使处于从属地位的物质获得速度。假如地球突然间和太阳同性相斥。地球就会以高速飞离太阳。电子和原子突然间同性相斥。电子就会以高速飞离原子。而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就是磁场。
“2个磁场同性相斥产生速度”
磁场和速度是双胞胎。有磁场就会有速度。有速度的物质绝对同时拥有磁场。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2个磁场同性相斥产生速度----速度是这个物质磁场南北极改变后同另外个强磁场同性相斥后获得的。
所以可以这么说---速度是2个磁场同性相斥后产生的副产品。而速度这个副产品对时间的变慢不具备直接的影响力。“直接对时间产生影响的是磁场而不是速度”。
在宇宙中只要有力的地方就有物质。同样磁力线可以对物质产生作用力。那么磁力线就是一种物质。是物质就一定会有其速度压和密度压。假设磁力线的速度压不会因磁场增强而产生变化。我们可以认为磁力线速度压是一个常量。那么密度压呢。磁力线的密度压的改变我认为会对物质的运动速度产生极大影响。这种运动速度的改变在我们看来就是时间产生变化。我认为磁力线密度压是个变量。这个变量可以用控制能量的方式来控制。因此时间是可控的。原则上磁场越弱物质的运动速度越快--时间越快。磁场越强物质运动速度越慢--时间越慢。这才是时间的本质。
磁场是起因。当2个磁场同性相斥产生速度。同时也会使磁场中的物质运动速度变慢。-----速度和时间是强磁场的2个副产品。而速度和时间之间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爱因斯坦认为速度越快时间越慢是错误的。应该改成
“2个磁场同性相斥产生速度”
磁场越强其中一个磁场整体运动速度越快。
磁场越强磁场空间内物质的运动速度越慢。(也就是时间越慢)
(磁场和速度成正比。磁场和时间成反比。因此速度和时间也成反比!!!)
磁场是“因”。速度和时间是“2个结果”
速度和时间这“2个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
很推崇这种说法
声明 :纯粹转载,仅供参考 转载
http://www.chinaufo.com/bbs/dispbbs.asp?boardID=26&ID=17971&page=1

楼主:
很高兴能看到这样的帖子,因为我也在研究类似的东西,我看完了楼主的见解,我和你的观点有所不同。
磁场本身的产生并非是你说的那样,太阳对地球磁极的产生作用并不是根本的原因,地球本身或者说宇宙间的一切物质都存在磁场,而磁极不过是磁场中的一种比较特殊的形式。
磁场本源是引力。引力场由物质产生,一定的物质量能达到一定的引力场量。而之所以会有磁极出现是因为引力场的变化导致的,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太阳,地球一样可以出现磁极,而太阳风对地球引力场的作用催生出的磁极不过是一种作用的加强而已。
这个作用导致的磁极的产生也正式我在研究中的关于无动力超光速飞行原理的基础研究。现在我给楼主一些新的理论知识希望你能将我的东西重新认识并加以深入研究,希望你能在我之前发现这其中的奥妙吧。
一切物质都具备引力,万有引力了。当物质聚集到一定量,引力场够大的时候,在某些条件下能出现地球那样的磁极。也就是说,有引力就有方法出现磁极。
我先简单的说明下磁极出现的原理:首先一定量的物质在宇宙空间中存在,释放出一定量的引力场。这个引力场是遵守一个大的前提的,那就是宇宙中万物存在的惯性作用。宇宙中一切的物质存在都在因为宇宙空间自身的成长或消亡而出现一个力势的大惯性。这个惯性作用力是宇宙一切物质“无风自动”的根源,就目前我所研究得出的结论就是:宇宙有类似旋转膨胀的发展趋势,而这个趋势导致了在其空间内的物质存在遵循了有规则的运动轨迹。我在这里先不说明这个大惯性的方向,因为解释很花时间。
这个足够大的引力场中的物质受到宇宙惯性力的作用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在运动,直到达到接近宇宙惯性运动的速度,相对的和宇宙惯性作用速度接近为0。即使这样,物质虽然是和宇宙的惯性速度相当了,但是引力场的存在并非如此。因为这是一个旋转的惯性力,即使是物质也只能接近相对速度为0,而不是绝对的为0。那么引力的存在就有了在释放过程中的一些奇特的变化。
这个旋转的惯性力导致物质也在旋转,哪地球来说,虽然在明显程度上来说是太阳导致了地球的旋转,但是太阳本身也是受了银河系的惯性旋转力在做旋转运动,而银河系最终是受了宇宙惯性旋转力的作用在运动。归跟结底。地球是身处在大的宇宙惯性力下同时又在太阳系中受到太阳引力范围内比较强势的区域引力作用。
好,现在我门把太阳拿开。只有地球了,没有了太阳地球一样存在一个旋转的惯性引力作用。
地球释放出引力,产生了自身的引力场,地球开始旋转,在这个旋转中,引力场也是随之旋转的。但是地球在不同纬度的角速度是不同的。引力的惯性释放速度就有了不同的速度,当一段引力释放在空间中,也会有惯性的产生旋转,这里就有了引力的在2唯平面中的线速度的不同。
赤道点的角速度最大,线速度也是最大
45度点的角速度次之,线速度次之
极点的角速度接近为0,线速度接近为0。
但是在没有太阳引力作用下的旋转是很慢的,假设我门这时候把太阳加进来。这个旋转速度加大,现在来看看引力场的变化。
还是上面3个纬
3个点的引力释放速度是一样的,但是由于在线速度上的差异导致了引力在释放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奇特的变化,那就是速度越快的点的物质,释放引力的旋转速度越快,那么在单位时间内,这3个点中赤道点位置的物质引力在线速度上的引力会被拉长,因为引力释放是一定的,物质本身没有质量上的变化,物质的速度的变化直接导致了在此点释放的引力的强度。如果画一个围绕地球的圆,这个圆表示在运动中的地球的引力的话,在这个圆上的点连线地球的引力中心点,得到相应的纬度点,那么在这些不同纬度点的引力强度就有差异了。赤道点的引力比较稀薄,因为引力在单位时间内被拉长,但是总量不变。45度点的引力强度由于线速度较慢,引力比较赤道点就要强一点,极点的线速度为接近0。引力线速度接近0,这一点的引力的量是最大的。
现在回头用更多的圆来取出相对应的纬度点,观察这些相同纬度点的引力和其他纬度点的引力,取出相同值的点,然后连线,就类似山地中的等高线和气压中的等帕线。连出大量的等值引力线。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会有磁极出现了,
如果用图形来看的话,这个等值引力线。在赤道附近密集程度是最稀薄的,在极点是最密集的。越密集的引力场引力作用越强。这样的差异就导致了地球磁极的出现,
至于为什么会有磁铁的同极排斥,异极的吸引在这里我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因为宇宙惯性作用,物质的引力场无论有多大或多小,都在其中跟随的惯性在做旋转。
就是因为旋转作用,类似地球这样的球形物质体由于各点上的角速度和线速度的差异,导致了引力场出现一个类似螺旋状的大状态。在样的螺旋状态导致了引力有了方向,单从地球来说,无论是从南极点向北极点的上升螺旋引力或是从北极向南极的下降螺旋引力,都会出先一个现象。
这个现象就是2个极点必定是引力从一点进从另一极点出来的。这是方向是固定的,由宇宙的惯性方向决定。
现在来看看2快磁铁,当2个同极接近的时候,2股引力力势的旋转方向刚好是相反的,这样的作用力当然是无法靠近的,异极的则是引力螺旋方向一致,这就必定是相互拉拢了。

楼主:
我门现在可以来说说这样的飞行器了
如果作到反引力和超光速飞行。
反引力
既然知道了宇宙的惯性方向,那么引力场的方向只要改变就能做到反引力了,但是一切物质又都遵守这个惯性引力方向,也就是说只能在遵守这个大的前提条件下才能作到。刚才上面提到了就是引力由于旋转作用力产生了在极点位置引力的一种变化,就是在极点引力场被压缩了,就象是被人用手按住了一个气球,引力被从外向内压,因为引力的总量是一定的,也就是说,只要能做到在磁极点位置压出一个引力真空地带,那么那个区域的引力无限接近为0的话,垂直于地心引力点在极点直线方向上的引力就无限接近为0了。反引力其实是无法做到的,能做到的因该就是将引力在条件允许下让引力消失,达到失状态,自然就能翱翔在广阔的引力空间了。
现在把这个引力的磁极特殊形式讨论在2个相对的物体上。如果地球的磁场和引力场强度不变,但是能改变一个飞行器的引力,让这个飞行器自己的引力消失,那么相对的地球对它就是无引力了,这样的装置有几种方法
第1:物质旋转方式:以飞行体本身的超高速旋转作到2个顶端的引力消失甚至速度大到能将自己的引力压缩成一条直线,无限的接近无引力状态。
这种方法无法想像,实在难以做到。
第2:非物质旋转方式:这种方法也许闻所未闻。但是却是可以想像的。用带正电的质子,也就是反物质,足够量的反物质以激光状态释放出来,就象电灯释放光线一样。其次,在飞行器的外层释放电离层,然后,在飞行器的内部创造一个特殊条件,用3个点的强磁场作用相互干扰和中和在3唯空间程度里做到引力极端的消耗和自灭。
我来简单解释下这个原理
反物质的释放是和光的释放原理是一样的,做为原子产生引力作用中的一种特殊形式,光是和引力截然相反的一种作用力势。关于这个理论几万字可能也说不清楚,简单的说,当一个原子在有能量传进原子核内部的时候,发生了电子高速旋转下的原子核的常态的一种变化,能量的介入打破了由引力支配下的物质组成的一种常态,为了维持这样的基本状态,在没有能量媒介重新介入将这新来的外部能量支走的情况下,原子就会以释放光的形式做能量释放,而电子对原子核的撞击和摩擦就产生了光。
作为正电的质子,原子核将外来的能量重新整合成自己原子核内部的能量,也就是说突破了原子核容纳能量的限制,具有了新的能量的界限。这个时候出现了新的质子组成,原子核出先了多的质子,原子开始带正电了,反物质诞生。

楼主:
引力是一种释放但却回心吸引的作用力势,就类似水的旋涡。而光是一种释放同时外发的一种力势。和引力的作用力势截然相反,但是光的能量要远远弱与引力的作用,所以即使是有高能量的反物质的激光形式也不能做到大程度的引力的抵消作用。
电离层可以反射,折射电磁作用。引力的性质和电磁差不多,这样的等离子曾能有效的隔绝外来磁场引力的作用,如果强到一定程度是很有效的一种减引方法。
而在内部的设置要求是最关键的。
一般来说3个作用点是最基本或者说是最起码的。产生一个由3点超强的磁场互相作用的环境,这3个点必须以极高速的反宇宙惯性作用力存在,同时产生3个引力压缩直线,3条线又同时相互干扰。在这样的干扰中在创造出3角压缩引力直线场尽量以反宇宙惯性引力的状态。这个意思就是说,当这个飞行器的大的引力先是被压缩成接近3条引力直线,而这3条线再形成一个两两相互作用的场,当做到这个条件后,这个3角场必须再做变化,那就是让这3条极端压缩的引力线开始做反宇宙惯性的引力方向,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在区域范围内的强大的反宇宙惯性方向的力势。
那么这样的飞行器它在自己的一定的空间中就有了自己的失引效果了。
无引力飞行器就诞生了。

网友A:
学习中 努力理解中.......

楼主:
太阳磁场和地球磁场都有一个各自的反转周期,磁场每反转一次,其南北极将产生颠倒对换.
太阳磁场间隔11年左右反转一次;地球磁场是25万年左右反转一次.
太阳磁场的反转会产生太阳黑子,形成磁暴现象,黑子上方喷射出的太阳风带着高能粒子射向地球,对地球上空的卫星通讯等造成影响.
地球磁场大约25万年左右反转一次.地球磁场的每一次反转都回给地球生命带来深重的灾难.很多种生物,在地磁反转气候异常的变化中遭遇灭顶之灾!
部分科学家预言,地球磁场的本次反转即将来临.

网友B:
我觉得的里面有几个问题。1、引力的产生是物质本身的质量决定的;2、磁力的产生是电子运动产生的,也就说没有电子的运动就没有磁力;3、光的速度是绝对的,并不以参照物的不同而改变;4、宏观宇宙中引力起主要作用,微观宇宙磁力起主要作用,在宇宙中磁力所起到的作用,微乎其微,基本可以忽略的;5、空间的弯曲是事实存在的。我说的这些基本上都是经过科学家实验证实的,而LZ的假设基本都是在否定了以上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实现的,所以我觉得上面的说法不现实!
不过反重力我倒是看美国好像研究过,是靠超导体实现的,有科学家自称实现了反重力,不过没有人能够重复那个实验!

网友C:
挺深噢的东西,只有学习的份了

网友D:
辛苦LZ了!!!!!
打了那麽多的字.............
画了那麽多的图..............

网友E:
楼主不容易
有一天,坐着磁铁去旅行。

网友F:
突然发现和我有类似观点的人。研究中

网友G:
  辛苦了!希望地球磁场不要这么快反转,否则楼主就白辛苦了
还是不懂,希望早日乘上这种飞船

网友H:
。。。
好久没见SB的文章了

网友I:
楼上的不是一般的SNB

网友J:
这个也太能掰了啊。。。。。估计磁场产生的推力,还不如太阳光照射的压力大

网友K(2008-05-06):
我认为此文能娱乐一下大众也是一种能力.
只有信以为真的读者才叫SB
文中很多地方有明显的故作SB状,所以猜测该文的目的就是娱乐大众的.

网友L:
我眼睛直了,,
刚来模型论坛,,见识了不少高手,,,受益良多,,
同时发现,模型论坛其实和其它论坛一样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照样有SB(罪过,我粗口了)
其实大家只要去各个论坛转一转,就会发现哪里都有一些中学物理都没学好的在大谈爱因斯坦,牛顿等人科学理论的人。
一笑而过,,,,就当新人灌水搞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