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兄弟用过开副翼的翼龙吗?

楼主(2008-03-26):
开了副翼.感觉很飘.带上反角.但容易抬头.倒扣.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占个位学习下!

网友B:
我的也是在启迪买的,开了副翼还去掉了上反角,感觉还好啊,不是很飘。抬头是重心没调好,或者马达推力线没调好,是否你把电机上移了?

网友C:
我原来玩的时候也是开了副翼的,但是没有去掉上反角,没有你说的这种情况,您的应该是推力线和重心问题。

楼主:
怎么调推力线和重心问题
谢谢!

网友D:
推力线就不用考虑了,把重心调好就行(调电池位置或加配重)
检查一下副翼是否调平,如果两边都上翘,阻力会增大;都向下,相当于加了个襟翼,升力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