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6exhp控制杆模式

楼主(2008-03-26):
6EXHP的说明书说:“控制杆模式1,2,3,4,通常在2(右边副翼和油门,左边升降和方向),”可是我的控设置在2时,为何左手成了油门?要把那个STCK选项设置在1才行。请问高手是不是说明书印错了?我是从网上下的说明书。

网友A:
好像中文版的说明书翻译上有问题,最好看看英文原版的。我也记不清了,好像1是日本手,2是美国手……

网友B:
确实印错了,应该是是1, 2是美国手

网友C:
译错了,通常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