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一边有双桨?

楼主(2008-03-27):
两边有双桨这个好调,只是一边有双桨我怎么也调不好,也不会。请各位摩友指教!

网友A:
双浆有一边的?

网友B:
连杆2边长度一一致
斜盘没平
浆夹歪了
浆弯了

网友C:
挺有意思 把两个螺旋桨 换个位置 或许就不用调了

网友D:
看看横轴是否弯了!

网友E:
一个双桨?一个巴掌拍不响啊!

网友F:
我的飞机偶尔也有这个情况。

网友G:
什么叫一边有双桨?不明白。

网友H:
这种情况经常出现,感觉是十字盘不平造成.

网友I:
换减震橡胶

网友J:
双桨就是两个桨在旋转时不在一个水平面,能看到桨上下飞舞!不是LZ理解的一个桨上下抖动

网友K:
建议LZ上个图(照片)来分析一下吧。

网友L:
呵呵 简单 水平面的情况下 已主轴为中心界线``````有时候会出现一边或两边双桨```两边双 直接调节连杆```单边双的话```请检查3Y``` ``斜盘歪 浆夹歪 大浆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