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示范利用数字舵机电路板将模拟舵机改装成数字舵机(多图示范)

楼主(2008-03-27):
      首先声明我是菜鸟,坛子里老鸟多了去了,我有点关公面前卖大刀了,哈哈 。
      言规正转,首先有一个数字舵机驱动电路板(搜索我的帖子,正在卖)

     准备好要改装的舵机(虚位要求小一点),连上接收机和控,将它回中(这一点非常重要)。就不上图片了:loveliness:

拆开舵机,取下原装的模拟电路板

这里主角开始出场了,呵呵

焊好电位器的中间线

再焊电位器的B线

焊电位器的A线

反过来焊两根电机线

接着焊舵机的电源线

焊舵机的负极线

最后的焊点就是舵机的信号线

       至此,所有焊接工作结束,还算简单吧,要注意的是,由于数字舵机电路板小,焊点不要太大而和别的焊点短路就好了。这一点不用害怕,我本身对电子方面就是菜鸟一个,不也改装完成了手里的所有模拟舵机了吗?哈哈。

       接下来进入总装了,接着连上接收机和控,通电试一下,舵机如果只朝一个方向转动就拆开来,将两根电机线互换就行了。
这样,你的手上也有价廉物美的数字舵机了,而且是自己亲手DIY的,别有韵味,哈哈。
       大家都来DIY数字舵机吧!

网友:
瞒好,抽空改个试试

网友A:
请问数字舵机好在哪里?lz可否用具体试验的方法对比验证一下!谢谢!

网友:
谁给个数字舵机驱动电路板???????????

网友:
这个东西也可以改有刷电调啊

网友:
LZ 不如干脆卖改好的辉盛9克舵机不是更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数字舵机好在哪里?lz可否用具体试验的方法对比验证一下!谢谢!

同问,目前除了价格贵了点,别的区别还真没有看出来。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好建议,可是价格不好定呀。

楼主:
回复 网友C:

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之间的区别,我作为菜鸟还真没法说清,呵呵

网友:
价格当然是造福广大模友为出发点制定一个。再说大家心里都有杆称,觉得合适自然就会有人买。

楼主:
自己顶一下,哈哈。

网友:
能自己做很不错,帮你顶下。
    不过,看电路,你那2个6脚的芯片是什么?,一个大概是稳压,还有一个呢?还有什么是单片机不能完成的?
    如果不方便就请不要说了。
    还有,我不用AVR,但我知道有个叫A***什么的,8个脚的,建议你用哪个。受你的刺激,这几天我也做了一个数字舵机板,12×10,单片机用PIC的12F675,驱动用H桥芯片AE2501,都是8脚,1mm的焊盘,0.5mm的线、阻容全用0603也不嫌挤。发出去打板了,全红色,等回来看效果。

只是PID参数还没有解决。以前做过一个液压的PID控制,PID程序倒是现成的。不知楼主是如何确定参数的。是否愿意交流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数字舵机和模拟舵机之间的区别,我作为菜鸟还真没法说清,呵呵

既然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没有 明显区别 那就别改了 浪费时间和金钱

当然我是想改个试用  到底哪里好 不过成品的数字舵机 性能和速度都比普通的要好

不知道改装的怎么样!!!?

网友:
做数字舵机的人说不清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的区别是够晕的。

    同样的舵机结够和电机,数字电路应当有更快的定位速度和更小的死区,然后当摇臂到达指定位置后,在摇臂上施加外力,在阻止偏移上也应当比模拟更快更灵活,防过流、防堵转、防信号丢失。

    如果只是做的可以根据信号定位(大概就和模拟的一样),那只能说是做了数字舵机的一个轮廓,距离一个合格的数字舵机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网友:
如果马达不是空心杯的,改了以后可能效果并不是很好吧

网友:
刚好我在做,这几天拆了手上的舵机在研究,说下我的感觉。同样大小的电机,空心杯马达转速高、扭距大,所以舵机的性能要好些。
    但控制起来和普通电机差不多。具体的还要看他的程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好建议,可是价格不好定呀。

建议改好卖。价格可以加上些手工费嘛。比如每个5-15元相信大家可以接受。

网友:
楼上的搞笑了。你知道一个单片机多少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