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ky平衡冲的问题.....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8-03-27):
昨天,俺的一个电池在冲电时被冲得鼓鼓的.....十分吓人,  撤下来用表一量,发现电池每两个相邻引脚间的电压为2.98,3.98,4.15,
估计电池已坏了,

于是俺在将e-sky平衡冲接上电,不接电池,然后测量了一下e-sky平衡冲的输出电压,发现每相邻两个引脚的电压均在0----0.2伏之间,是不是说明冲电器已坏了?

请问各位高手,e-sky平衡冲的输出电压每相邻两个引脚间正常值是多大?  谢谢!

网友:
似乎充电器输出有误差是没问题的。是不是电池内阻变大造成的?

网友A:
e-sky平衡冲接上电,不接电池,单片机检测不到电池是没有输出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平衡冲接上电,不接电池,单片机检测不到电池是没有输出电压的
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e-sky平衡冲接上电,不接电池,单片机检测不到电池是没有输出电压的

专家!

网友:
过奖,半桶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ky平衡冲接上电,不接电池,单片机检测不到电池是没有输出电压的

谢谢!
那就是说要测平衡冲的输出电压,只有在接上电池后再测量,但那样测量的电压准确吗?

如何判断是平衡冲出了问题还是电池出了问题?

网友:
2.98,3.98,4.15,估计是电池坏了。4.15的那片还是好的

网友:
换个电池再冲

楼主:
看来没人能解决了.....  ......期待ing.............

网友:
是电池的问题,最高电压没有超标。

网友:
拿来我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