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提高遥控器的发射功率

楼主(2008-03-27):
我想让我的大飞机飞得更高,更远,又怕飞出我的控制范围,想给遥控器加大发射功率。

请问高手:如何实现呢?    谢谢!

网友:
一般发射机的功率足够你把飞机飞到视线的极限。如果担心超出控制范围,可采用地面拉距离的办法测试。地面如果能够超过1~2百米,基本可以放心的飞了。

网友:
除非你是电子高手,熟悉高频电路,还要一堆专业仪器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换大功率发射管,加大工作电流,不过不熟悉高频电路不要轻易去改

网友:
发射机电压提高到14v。。。。

网友:
LZ想飞多高多远?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如果将遥控器的发射天线引到一个“锅”上,把“锅”对准飞机飞行的包络空域,效果会不会好得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如果将遥控器的发射天线引到一个“锅”上,把“锅”对准飞机飞行的包络空域,效果会不会好得多呢?

可以呀!

假設用35Mhz的控,半個波長就4米多,估計這鍋最少也得直徑十米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让我的大飞机飞得更高,更远,又怕飞出我的控制范围,想给遥控器加大发射功率。

........

LZ只是怕?

究竟有沒試過飛的超出控的範圍?

究竟有沒試過飛的超出視線範圍?

楼主:
不敢,怕飞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