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冲2×3S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27):
我的新x6昨天尝试用6S转2×3S线同时冲2个3S
电池
,连接线按照说明书的方法焊接好,先把串接充电线接好后连到
充电器
上,然后连接第一快电池的平衡头到转接线上,但是连接第二快电池的平衡头时突然打了火花,结果把平衡头的转接线中间的共用的那根2线烧断了,但是这时平衡头还没有连接到充电器上,问题出在那里呢,是否连接线错误,充电器的故障还是电池的问题,请厂家或用过的朋友帮忙看看。

网友A:
估计是平衡头调反接了。。。

网友B:
好大可能是接反了!

网友C:
应该是了我试过了!

网友D:
那位好心的大大能够把作好的平衡转换线发个图给分享一下,先谢拉
那位好心的大大能够把作好的平衡转换线发个图给分享一下,先谢拉

网友E:
说明书上就很清楚

网友F:
主要是平衡头 同 电源要对应。
接充电器地线的那块电池,应该插右侧平衡头。
或者你可以用万用表量一量,地线同哪一个平衡头的第四角相通,他们就应该接同一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