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皮带是否会滑齿

楼主(2008-03-27):
我最近飞我的SJM 400 Pro的时候,经常出现机头自已左转,打方向舵也没用,但大多数的时候是可以控制的,尾桨的螺距行程肯定是够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是不是因为皮带打滑了? 我的皮带一直没更换过,前一阵子换尾管的时候,觉得皮带太紧,稍松了一点,但不知道会不会造成皮带打滑。我的皮带从买来就没换过,也不知道需不需要更换。

网友A:
你用手捏住转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楼主:
看不出来,飞还是可以飞,就是有时会出现尾巴右旋,速度不是太快,看起来像是打了舵,实际上我打右舵也纠正不了, 不知道是不是皮带松了一点

网友B:
可能是舵螺坏了吧!

网友C:
有时候会,皮带老化,齿平了

网友A:
捏住尾桨,转大桨,就可以试出来了

楼主:
谢谢BZ大人的指点,试了一下,果然很松,捏住尾桨转马达,皮带转得很欢快。 .把皮带拉紧后就转不动了。又学了一招调机的小窍门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