烦请航拍老鸟解说航拍设备!急!!!

楼主(2008-03-27):
我是菜鸟!想买套微型无线摄像头设备来航拍,淘宝上有很多,不知哪种适合?
请老鸟帮忙介绍!!!!
要求:图像较清晰连贯,彩色,较轻,防震较好,易操作。

网友:
那些都是玩具

网友:
无线的 清晰度都不高 不如来个卡片的照相机 用它的摄像功能

网友:
无线传回来只能当作取景

实际录像要效果好,还是要在机上完成录制

楼主:
谢谢大家!

那我就选个较好的MP4吧!

网友:
一般的电动飞机重量轻,抗风性能不好,稳定性差,加上无线方式传输图像质量的稳定性和清晰度都大受影响,拍出来的东西只能自己玩玩还可以。如果要稍微效果拿的出手,至少用40级以上油鸡(或相当级别电鸡)加摄像机(DV)直接拍摄,不要用无线。无线只能做个取景和地面监控用的,不要直接取图像。

网友:
40级是多大功率? 相当于多大电固?

网友A:
我的四十级GB,翼展一米二六。四十级下单翼练习机,翼展一米六。

网友:
油机的震动力大.一定要加减震器.摄像机吗最好用高清3ccd摄像机.

网友:
我以前使用过150元左右一套的微型无线摄像机,效果不好!无线传输的摄像机估计要1000以上才好用,那时候根本没有可以拍摄的MP4有也很贵,所以才选择了那个,效果简直不能说.现在的可以拍摄视频的MP4效果不错啊,改造下把多余的外壳什么的去掉,效果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四十级GB,翼展一米二六。四十级下单翼练习机,翼展一米六。

1.6米这个尺度的, 就比较稳啦.

1.26米可能小一些, 受风的影响会偶尔晃一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