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改小船的问题,请求前辈帮助

楼主(2008-03-27):
一直以来玩的是固定翼飞机,目前手上现有设备如下:

涵道用高KV内转无刷电机一个,KV4000
小环奇一条,30多CM的
摩托车新里程表线一根
发射机接收机若干
20A-30A电调若干
7。4V锂聚合物电池1000MAH2-3组,800MAH1组
辉盛9G舵机若干
其余规格外转无刷电机若干,KV2400,KV1400,KV1000,KV980

另有40W电烙铁一把,台虎钳两个,直流电磨一个(还准备再买一个交流的)

近日来遇到困扰的问题如下:
1、KV4000貌似高了,桨在上海买不到现成合适的,得自己做,N多年前做过电动军舰铁皮桨,可这次毕竟是高速桨,心虚得很 注:鉴于小环奇的船型,打算用半浸桨,该做多大?
2、准备用软轴,发现是反的,潜水得知可以剥去一层,但是剥去后直径多少尚不知道,不知该配多粗的王管?
3、里程表线头上那截方形硬轴是否可以改装使用?

还有,就是是否有合适这个船和KV4000电机的成品轴系舵系和桨,如有可加我QQ报价,QQ:87509532

以上问题希望高手解答,再遇到问题将在回复里问。别嫌弃新手烦哈,谢谢了先 :loveliness:

网友:
电机的尺寸是多少啊?2040?

网友:
2.剥去后直径是2.3的。

网友A:
我也在开着工,差水冷电机座和舵机座没完工,你找下广州小A5的帖子,

我也是打算用电直剩的20A电调XXD2213,KV3500电机,用回原轴和浆跑跑看看再说,

你找下 小笨 他在做软轴买才百出头,

还有这种小船有没有加压浪板的必要?谢谢!

楼主:
好在我用的是内转子,水冷准备自己用铜管做。

已和小笨联系,尚未回复。

毕竟主业还是弄飞机的,发现船上都是金属件,特麻烦啊……

网友:
我是小笨呵呵

网友:
我也在改环奇小船,请加我QQ26793641。一起讨论。第一次接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在开着工,差水冷电机座和舵机座没完工,你找下广州小A5的帖子,

我也是打算用电直剩的20A电调XXD2213,KV3500电机,用回原轴和浆跑跑看看再说,

你找下 小笨 他在做软轴买才百出头,

还有这种 ...

正在等待小笨做的轴系舵系,真是期待啊……

非常感谢uikyhuang 的介绍,偶感觉如果船速快的话,还是需要压浪板的吧,不然害怕转弯不减速翻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正在等待小笨做的轴系舵系,真是期待啊……

非常感谢uikyhuang 的介绍,偶感觉如果船速快的话,还是需要压浪板的吧,不然害怕转弯不减速翻掉

 之前我也是飞飞机的。3月初买的小A5,近来都是在做船用的金属件,现在做着最后一件电机水冷座了,昨天不下料时不小心锯到手指了。。。。。。要停工数天

这船屁股好小,右边又装舵又压浪板的挤一块有难度。。。。

网友:
 之前我也是飞飞机的。3月初买的小A5,近来都是在做船用的金属件,现在做着最后一件电机水冷座了,昨天不下料时不小心锯到手指了。。。。。。要停工数天

这船屁股好小,右边又装舵又压浪 ...

同情中。。。。。。

网友:
我也同情一下

楼主:
偶的今日终于上环氧了,估计下周能试航

电机最终用的是2212,KV2400,配30A电调,430桨半浸,不知道能跑多快,也不知道会否烧电调

玩着看吧

网友:
KV太低了哦
外转的话可以再大点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