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16自旋问题

楼主(2008-03-27):
E016换了JB06锁尾
陀螺仪
,辉胜9G尾
舵机
,正常悬停20秒后就开始逆时针自旋,下来后再飞起来还是一样,必须拔
电池
初始化后才恢复正常,但20秒后又是老样子,弄来弄去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忙想一下有可能是什么问题造成的?

网友A:
尾巴没调好

楼主:
请说得详细点好吗,一般没调好是刚飞起来就自旋,现在是飞了几十秒后才出问题,重新初始化后又正常几十秒,这样看来就不是一般的调整问题了。

网友B:
检查尾轴传动齿轮是不是打滑了?我前天遇到这个问题,发现是齿轮和齿轮轴打滑。副厂尾轴上的滚花太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