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当船在湖中央时发动机罢工!

楼主(2008-03-27):
各位应该经历过这种打击,当你跑的正欢时,来了个停车,而且恰好是在湖中央,更可怕的是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
大家都是如何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一切?

网友A:
晕这个那么深奥的问题你都要问~~你带多条电船嘛~~
做拖船用吖`??``要不就自己游泳过去最适合不过啦`

网友B:
我刚试过这样,只有一条船.

网友C:
下会带条 救援船 最好是电的 要不皮筏子也行..............

网友D:
所以玩船要有全面考虑==尽量约几个朋友一起玩,有几条船会好些.==有清洁湖面工作船的水面较佳,出点钱请他们帮忙==另外就像楼上说的,自备救援设备了。

网友E:
可帶二種方便的!
1)可伸缩的吊鱼杆,接上鉛粒可抛出三/四十米左右(船頭最好黏上小胶掛勾,以方便鱼丝顺拖回來)
2)輕便的用手吊鱼排,但只能抛出二/三十米,抛不中時手會很累
一般來说剛放下水的船最好離岸五至十米左右,看调整机器稳定了才跑遠一些的航道.
還有就是找一个下水点是迎風而來的方向,这樣就算停了船,吸一支煙就飄回來了:loveliness:

网友A:
嗯``楼上的船好漂亮``

网友F:
200块钱,淘宝买的,我还改了无刷,不过翻了。。。烧了电调。。。。

网友G:
不管春夏秋冬一并下水

网友H:
用有刷就可了要推力不要速度

网友I:
救援演示仅供参考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267950&db=TEC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