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miya ESC TEU-103BK 双马达电变

楼主(2008-03-27):
请问Tamiya ESC TEU-103BK 双马达电变能接一般的接收機控制tiger 1的双马达吗? 是双向电变?

网友A:
好像要配套使用,普通接收机没法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要配套使用,普通接收机没法控制!

有可能。我看电调就一个信号输入,两个电机输出,所以其具体功能要看说明书。要不就是两个电机输出是一致的都是根据一个输入的变化一起变化。

网友:
这个是用在Tamiya的TXT-1之类的双电机攀爬车上,用作替换原先的机械变速,不可以用在坦克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