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两块11.1的电池连成22.2V的?

楼主(2008-03-27):
我
电池
用的是香焦头,是不是A电池的正极连上B电池的负极,然后把A电的负极和B电的正极插到电调上就行了?A电和B电的容量C数是不是要相同?

网友A:
没错·照你说的做就对了

楼主:
这样行的话就考虑500了呵呵

网友B:
容量C数要相同

网友C:
原帖由
gotofly
于 2008-3-27 14:24 发表
这样行的话就考虑500了呵呵
我觉得500现在贵的不是电池,而是机身价格和配件,官方500的价格和450V2是一样的,水分还挺足的

楼主:
在使用上两块串连的性能和一块22.2的有何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