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老鸟~求助!》》013的问题!

楼主(2008-03-27):
小弟的013昨天刚刚装好~~十字盘等都调平了~拉杆和
舵机
也是90度!~但飞机每次快起飞的时候~总是往后飞~~ 微调也改善不了~后来检查是~~在不装
电池
的情况下~尾巴重~~但装上电池感觉还是后面重~我有一个原装电池和一个2250MAH的电池~但都一样~~非要打前舵到一半~才刚刚好!
按理来说~出厂的时候都应该设计的查不多啊~怎么能严重的前后重量不平衡? 有什么办法解决?麻烦个位老鸟帮帮小弟~谢谢拉

网友A:
你把斜盘调成前倾看看 我的起飞也是很不稳 都不敢想了

网友B: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直机的重心一般应该在主轴上,但是013可能是设计上的问题,它的重心偏后,就象楼主说的这个情况,要是升级金属尾波箱子,这个问题更严重,解决的方法一般也就2个,不难的:一是装电池的时候不要推到底,靠前装,二是把斜盘调向前倾斜,前倾多少?呵呵,自己慢慢试,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这样,013能飞的很稳的.

网友C:
装电池的时候不要推到底,靠前装